拆5代U2怎么都拆不下来,需要多少温度?

楼主(2016-10-12):
按照迅维之前发的快克2008温度参考拆5代U2,从280温度,90风拆不动,一直到320温度,90风,中间还用烙铁配合,还是纹丝不动,不敢再吹了,温度高了怕吹爆cpu,拆5代U2怎么拆下来,需要多少温度?求教??

网友:
打磨掉最安全!

网友:
330度  小风口  最大风  20秒左右就下来了吧

网友:
直接用烙铁350烫下来

网友:
350度就够用了,自己控制

网友:
有胶吧   2008的话要 高些

网友:
我最后用烙铁330度,把U2压碎拿下来的,焊盘除胶的时候掉了一个点,没显微镜飞线太痛苦,点太小了,锡都上不了,都看不太清楚

网友:
是个麻烦事

网友:
如果有黑胶的话,先把黑胶去掉,300度的温度按常理来说足够

网友:
其实打磨掉  是好安全的  尤其是像这种  U在后面的

网友:
风枪加烙铁  百战百胜  风枪不保护容易掉点 不要压碎 往下压一下 看有锡冒出来以后就往外按一下 就出来了。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学习

网友:
风枪加刀口烙铁而不是其它烙铁,明白了吧。

网友:
打磨还要花钱,花时间,也麻烦

网友:
焊接不行 来学习学习

网友:
掉了一个点,红线画的,但是实在是太小了,没显微镜,不好补点,一点靠近电容,我怕会联锡,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