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代U2是哪个??

楼主(2016-10-12):
常说的6代U2是哪个?是U1401吗?还是其他?

网友:
是U1700吧  就是他

网友:
是U1700,U1401是充电IC

网友:
U1700不是USB控制IC吗?

网友:
指的是u1700

网友:
打开点位图  搜一下U2  到板上位置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6代以前叫U2,6代和6P叫U1700,不过大家习惯还是叫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