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K650D-I5 6-71-W65S0-D02 掉电

楼主(2016-10-12):
今天接一台 战神 板号6-71-W65S0-D02 掉电 开机电流 0.2  有时0.7  掉电 拆掉CMOS电池  会 重复开机 掉电

网友:
在线等的  有哪个哥们 用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是BIOS 的问题 还是 桥的问题 还是显卡

网友:
加电瞬间  所有电压都起来了

网友:
bios刷下又不要钱 刷了在试试呗

网友:
找不到好的BIOS

网友:
这种没有快速定位的,只有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BIOS 的问题 还是 桥的问题 还是显卡

怀疑bios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赞一下

网友:
反正刷BlOS不费钱,只要点分,刷几个试试,不行再慢慢查看是否短路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掉电。

网友B:
兄弟们我刚好有块板子   有时候0.7 有时候1.几  有时候0.5 掉电   无意中检查到PQ25  碰到就掉电了  。可能是转换电压不稳  导致  建议  先用焊线直接连上  观察反应  。祝大家成功。

网友:
好像有通病的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台完全一样故障的机器,修好交流一下!

网友(2016-11-14):
通病PQ58坏

网友(2019-11-10):
有图吗?这样方便判断

网友(2023-08-29):
引用 网友B:
兄弟们我刚好有块板子   有时候0.7 有时候1.几  有时候0.5 掉电   无意中检查到PQ25  碰到就掉电了  。可能 ...

图纸没有PQ25,有PQ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