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ld7522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2016-10-12):
请问如何判断ld7522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A:
按是新手也不知道呢
LD7522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是新手也不知道呢
LD7522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

h3c E126A 电源

网友B:
先量量芯片的供电有没有上来,插电的时候是从变压器单独的一个次级绕组经滤波整流后给芯片供电的。供电如果正常的话,再就是量量接在CS脚上的限流电阻是不是烧断了或者是阻值变大了。这个电阻取样的电压进到芯片里要和反馈取样电压进行比较,所以对阻值要求比较严,也是比较容易出故障的元件。要继续测量的话最后有示波器了,光凭万用表很难查了。

网友:
交换机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量量芯片的供电有没有上来,插电的时候是从变压器单独的一个次级绕组经滤波整流后给芯片供电的。供电如果 ...

要是有个电路图说明下 就好了

网友:
LD7522PS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

脚位    符号    功能    电压(V)

1  BNO  欠压保护端   3.8

2  COMP  反馈电压输入端  1.46

3  LATCH   锁存保护端  4.74

4  CS  电流检测端  0

5  GND  接地  0

6  OUT  PWM驱动脉冲输出端  0.4

7  VCC  供电端  14.2

8  OVP  过压保护端   1.32

网友:
非常感谢,已经,修好了,实际上是主板,上的一个滤波电容内部短路引起电源保护,更换滤波电容后正常

网友C:
9我的这款电源vcc13.2v

网友:
量各脚阻值、代换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9我的这款电源vcc13.2v

LD7522PS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括弧是我的测试数据)

脚位    符号    功能             电压(V)(h3c-e126A)

1        BNO  欠压保护端         3.8(3.756)

2        COMP  反馈电压输入端    1.46(1.481)

3       LATCH   锁存保护端       4.74(6.193)

4       CS  电流检测端           0(0)

5       GND  接地                0(0)

6       OUT  PWM驱动脉冲输出端  0.4(0.112)

7       VCC  供电端             14.2(13.075)

8       OVP  过压保护端         1.32(1.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