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M开机不显示 电阻变值问题

楼主(2016-10-12):
机型:联想旭日C466M
板号:LA-3691P
故障:开机不显示 电流0.26A

1.机型如图

2.拆机测量3.3V 正常  5V只有4.05V 看来问题就这里了,解决即可
断开后继还是一样 线性也正常 对地值也是正常的 周边电容没短路
换了个芯片有4.35V能开机,感觉问题没找到,继续查反馈发现问题

3.如图电阻10.5K已变为7K难怪输出偏低,找个10K换上

4.换好电阻,测5V有5.05V看来问题解决了,开机显示

网友:
感谢分享,明天我也遇到的话就可秒了

网友:
  这机器老了。。以前经常修这款 很容易断线的

网友:
楼主细心,,赞一个

网友A:
我的开机报警一长两短    使显卡的是吗     看电流是两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机报警一长两短    使显卡的是吗     看电流是两级了

估计不是显卡  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