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不充电

楼主(2016-10-12):
进系统和待机都检测不到电池,2根数据线到EC都是通的,BAT_SDA  3.3V , BAT_SCL   3.3V,BAT_IN#   0V ,   R3901一端3.3V另外一端0V,测阻值正常,更换D3902后有3.3V,为什么插上电池后就是0V,取下电池又是3.3V,是电池也坏了吗

网友:
有修过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
测下数据线有没有波形 有的话基本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你没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今天遇见一个N4050的电池,装上去还是一样。现在的电池装到N4050电脑上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