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6-10-12):
我有HP G4的机子,内屏正常,外屏不显,三基色打组织正常,行长信号打组织也正常,显卡也加焊了还是不显,大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装WIN7试试

网友:
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切换

网友:
试试再看吧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是不是南桥控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