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5G进系统走到一半黑屏

楼主(2016-10-12):
几天接到一台4745G的机器,开机系统走到一半黑屏,换了显卡也不行,求解

网友:
黑屏了  还是掉电啊

网友:
修好了没有,我今天也接到了一台一样毛病的

网友(2016-12-16):
你是不是显卡没换好啊  我也遇到一台WIN LOGO后要进系统的时候黑屏  加焊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很奇葩,,一代的机弄个双显卡,BIOS里有显示模式的调节,你可以调一下,调成只用独显试试~还有,不加载显卡驱动应该不会黑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