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哪个传授下5S-6S系列的指纹修复过程和技巧

楼主(2016-10-12):
本人对指纹修复小白
求助

网友:
我的笔记

网友A:
遇到好多,主板上面的还好些一点,指纹键的真不好修呢,线断了都不好接!!!拆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

网友:
我这没有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好多,主板上面的还好些一点,指纹键的真不好修呢,线断了都不好接!!!拆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

指纹排线上面也可以飞线解决,市场也有压指纹排线的

网友:
匹配指纹是最麻烦的!5S以上都是跟着CPU。扯断就飞线吧。8条指纹两条HOME键

网友:
如果指纹断线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B:
好点的显微镜+0.02MM的飞线,再加极大的耐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点的显微镜+0.02MM的飞线,再加极大的耐心

我的意思是  直接移植   不是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  直接移植   不是飞线

移植?把一个手机的指纹换到另一个上去?这个不要想了,指纹和本机是互相匹配的.换了不行.

网友:
这个是你的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植?把一个手机的指纹换到另一个上去?这个不要想了,指纹和本机是互相匹配的.换了不行.

移植指纹键上的芯片对应CPU用的那些到另外一个指纹上,不是飞线

网友D:
对啊,【迅维】视频的截图加我自己根据老师讲解加的注释

网友:
指纹超级麻烦  一般都给客户说 不能用 用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迅维】视频的截图加我自己根据老师讲解加的注释

好吧  上面有你写的 就算你的笔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