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灵越 3421进水机待机高已修好及备份亮机OK BIOS

楼主(2016-10-12):
DELL  灵越系列    型号如图:   进水了 ,用电池开机电源灯闪下灭适配器开不了机,待机电压0.4V多,清洗进水部分后,找到此板子电路图把断线处补好线,换了充电芯片,还有附近的几个电阻欧克了,特地备份下BIOS程序[       DELL inspiron3421 12204-1 DNE40-CR MB PWB 5J8Y4 REV A00 I5三代集成CPU独立四显

网友A:
估计这板子修好,也用不了多久。很快又会出现断线,尤其是过孔。

网友:
刚好用到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是雪中送炭啊!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随意,但看的出楼主的功力深厚啊。这个BIOS也的确很少见,谢谢楼主这么详细的备份,收藏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板子修好,也用不了多久。很快又会出现断线,尤其是过孔。

这个可不一定,只要腐蚀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一般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