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81刮骨

楼主(2016-10-12):
一块因进液严重导致PCB硬盘口位置烧出洞,B+大短,5V转成大短。于是(钻洞)。

处理好细节,再测无大短,各大电压及转成对地无异常。于是加电,电流至0.42左右掉电,并伴有啪的一声。在掉电瞬间测各大电压及时序上最后发出的转成均已发出。
于是查掉电瞬间各大电压幅值。
1S延时状态
通道1(黄线)3V待机  通道2 (绿线)B+   通道3(粉线)CPU_CORE
(注意B+)

200ms延时

20ms延时
2ms延时

1S及200ms图片较直观发现电流在0.4几时B+的异常。手动短接PQ7的D S极可加电,证明在被拉到最低前有明显的弱下拉说明B+在峰值时有保护动作。
首先看pu4 ACDET倆电阻分压无误,再查PQ7的导通是由PACIN ,而PACIN是BQ737的VDD经俩电阻分压得来无问题。

那么很有可能ACOFF执行保护动作,查ACOFF发现异常。通道1 黄线未ACOFF  通道2 绿线 B+

说明B+在某一阶段有欠载情况导致过双压检测时激活保护动作。这一小段欠载应不会什么问题。那只需断掉ACOFF,于是取掉PR68顺利加电。
加电上电发现内存AD寻址异常,又换了颗CPU后亮机。
发帖不易,请多多加分

网友:
关注楼主的示波器

网友:
这示波器三通道,呵呵,越来越要狠的了

网友:
技术牛 装备牛 哈哈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亮点

网友:
楼主此贴太棒了。很牛的分析啊

网友:
这技术,是我遇见这个板是它的悲剧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

网友:
波波高手!!!我有个1102e不会用!!!

网友:
这示波器是嘛???很吊,应该双通道够用了

网友:
lz的示波器上镜了

网友:
又见神迹示波器分析!看样子 示波器的好处还是很多啊  要多多练习啊 示波器

网友:
顶级的笔记本维修高手

网友:
只能膜拜啊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真是服了

网友:
感觉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楼主真是超高技术啊学习了

网友:
能用示波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
大师中的战斗机,菜鸟的标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