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好的键盘串键! 求指点!

楼主(2016-10-12):
机型: 联想 Y471A
配置: I5 独显
故障:键盘串键。以前也有过。客户换过二个键盘。都好了。
过程: 换键盘  EC  ECROM PCHROM 阻值正常。 ECROM到EC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外接正常。  接到 EC 中间没有电容。

就是串键。而且是乱窜。哎。。

还有那里我没有搞到。。。。

裸机也窜。。

还有那里会影响。、?????

网友:
板层电性能故障吧~ 我之前修过一个串键的机器  修了好几天没修出来 最后扔烤箱烤了一晚上好了。。。

网友:
不光要打键盘的对地值,也要测下电压,看是那个不对,有板层问题的应当直接飞线

网友:
逐个点测下电阻,应该可以发现的

网友:
排线座漏电也可以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

网友:
一共没几根线,割断飞线到EC。这种一般都是板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