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上内存掉电重启,不上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6-10-12):
品牌:联想G480独显
板号:QIWG5_G6_G9 LA-7981P REV1.0

过程:触发0.98掉到0.23,测试各个电压(包括VS后继电压)全部正常,0.23的时候CPU供电是没有的,其他供电还是正常的,不上内存的时候电流跑0.98,不掉电,所有供电全部出来,一上内存就掉电重启,基地说是U5 BIOS通病,刷了就好了,可我下了好几个说这个问题的BIOS,都是一样的问题。现在无语了。。求大神支招。有谁遇到过并解决了的。。经验奉上。。谢谢哈。。

备注:CPU是3代的,CPU换过测试,内存也换过。加焊过CPU供电芯片,都是一样的。。排除CPU和内存;为毛棘手问题都让我遇到。。心中一万个草泥马

补充内容 (2016-10-13 12:35):
今天换了个二代的I3-2330的CPU,不掉电了,电流1.05-1.23不动了。。。装三代的U就会掉电重启

网友:
楼主换个CPU试试

网友A:
你真是没仔细看?这么简单我都不用上这里求助了

网友B:
这个我真心碰到都是BIOS的问题 你排除下是否 内存供电功率的问题?电容 内存IC?

网友C:
好像是BIOS问题吧,以前碰到过这种

网友D:
是不是显卡挂啦,检显卡掉电

网友E:
装上内存  人为拉低内存复位信号,看还掉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真心碰到都是BIOS的问题 你排除下是否 内存供电功率的问题?电容 内存IC?

难道要我换内存供电IC。这供电都出来了。1.5标准的不能再标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卡挂啦,检显卡掉电

显卡没短。。这个无经验可借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装上内存  人为拉低内存复位信号,看还掉不掉

明天试试。。不掉又怎样。掉又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BIOS问题吧,以前碰到过这种

还好你没碰到我这问题

网友:
跑码掉电嘛,过内存掉电还是没有过掉呢

网友:
这个情况复杂,我遇到过的有两种情况,一、内存供电,记得是一个电阻变大,二、程序启动不成功,程序在反复努力试着加载(我遇到是的经常是北桥问题),第二种情况较复杂。第二种情况是程序加载错误,需要重新试着加载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内存的地址数据是否有断线,还有内存和总线之间可能有问题

网友:
内存能正常工作后应该是集显工作了,查一下集显供电,最好有示波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明天试试。。不掉又怎样。掉又怎样

拉低复位,使内存不工作,这个作用有限,但也可以用一下,如果拉低复位,内存不怎么工作,动态功率变化不大,对判别故障可能无作用,但运气好可能能试出是不是内存供电功率不足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没仔细看?这么简单我都不用上这里求助了

上内存掉电 让你换个CPU是思路   你有没有仔细分析我的话  G480主板内存管理模块是集成在CPU里面的 还有CPU的显卡集成电压是跑马以后出的 有的板子是过内存以后出CPU集成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拉低复位,使内存不工作,这个作用有限,但也可以用一下,如果拉低复位,内存不怎么工作,动态功率变化不 ...

DDR3_DRAMRST#测过了,不掉电视1.48V,掉电0.23的时候是0V,你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是功率的问题呢 ,可以换个供电芯片试试,都不试的话 就很难交机个给客户了

网友G:
这个问题都是BIOS居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DDR3_DRAMRST#测过了,不掉电视1.48V,掉电0.23的时候是0V,你说是什么问题。

你用万用表测的,看不出曾经是否复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都是BIOS居多啊

貌似我遇到难啃骨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万用表测的,看不出曾经是否复位过

没有示波器,这么难修遇到的也不多,顶多叫客户换板,没必要搞的这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