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2 进系统后 花屏

楼主(2016-10-12):
开机前不花屏 进系统后花屏  屏蔽独立显卡还是花屏  但是把集成显卡屏蔽就不花了。 半载i5  可以确定是U坏了吗、?

网友:
集显驱动,供电查一下.

网友:
下个官方驱动试试吧,如果不行,应该就是U坏了,八九不离十。

网友:
加焊CPU试试了

网友:
没什么好见意,下载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
下个官网的驱动看看,先排除下软件

网友:
换个u试试嘛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有合适的换CPU,

网友:
我这个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