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f152a23t 版号DA0HK9MB6D0 REV: D 遇到个怪问题

楼主(2016-10-12):
svf152a23t 版号DA0HK9MB6D0 REV: D 遇到个怪问题 :拆下主板正常触发 上机就不正常触发
主板

网友:
放在外壳上就不触发电源指示灯 闪一下熄灭 拿下来就可以触发

网友:
单板多测试正常 上到机器里面 看下有无其他影响如 外设 排线等

网友:
经检查 LID芯片损坏

网友:
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上,看看上到什么时候不行了。

网友:
就是因为上机不触发 裸板触发才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