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C11T HK5掉电

楼主(2016-10-12):
机型:SONY SVE151C11T
板号:DAOHK5MB6F0
          REV:F
          MBX-269
求助:机器有时候LOGO掉电,有时候进系统用一会儿掉电,有时候掉电要自动重启,我处理了散热,刷了BIOS,拆除了温控保护。加焊了EC,南桥。更换了CPU,内存,CPU电路的电容也更换了。
求大神指点哈。机器在手上已经很久,再不行就退给客户或者换板了。索尼感觉很多这种掉电问题。
再次谢谢!!!

网友A:
用双通来抓波比对下,看是什么问题,有时rtc  电路也会这样

网友B: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台和你的故障差不多,你的搞好了不?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台和你的故障差不多,你的搞好了不?

没有搞定才发的帖子,头都大了。放我这里好多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双通来抓波比对下,看是什么问题,有时rtc  电路也会这样

没波波。我检查哈RTC电路,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