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DVD功放机延迟开机求教

楼主(2016-10-12):
LG DVD功放机延迟开机求教,最近天气阴雨该机都要开机半小时后才能出声,以后就正常了,我把里面的电源和功放部分都重新焊了一遍还是一样,现在没辙了,请教坛友们指点指点,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先谢啦!
电源

网友:
换电容,哪个电容不行了

网友:
你说的是功放上还是电源上的电容啊

网友:
估计是那个地方受潮引起来的 测量一下电源有输出吗 刚开机的时候?

网友:
刚开机电压输出都正常就是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