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10开机亮机之后软关机不触发

楼主(2016-10-12):
接手一台冬至L510,原来故障是开机刚亮就掉电,然后发现大电容,果断弄4个330代替掉,不掉电了,于是装机测试,发现又一个故障,开机能亮机进系统之后软关机就会不触发,而且一触发3V就会被拉低,然后反复测试发现又能触发了,软关机之后又再次触发,这样不断。。。。。求大师指导!!!!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啊,不触发时,查触发条件

网友:
刷BIOS先,可能很大

网友:
先刷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
对地打了下阻止,3V 5V没有短路,加焊了下3V 5V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到EC线路有问题

网友:
3V 5V芯片换了 BIOS刷过,无果

网友:
已经解决,换了3V后继滤波电容之后,反复测试已经没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