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神块来!在线等!

楼主(2016-10-12):
各位大神,大家好!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询问一下!

本人笔记本电脑(联想G405S)偶然出现问题了!

BIOS进入正常,设置、保存正常!

但是任何存储器都进不去!就跟没有引导一样!

开机F12,可以检测到  硬盘,U盘,网线口,光驱。。。等等!插上的都能识别!

但是选择后,都进不去!弹出一串英文(大概意思是:启动失败,请重启系统!)

选择任何一个驱动器启动都是这个提示!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Default Boot Device Missing or Boot Failed
insert recovery media and hit any key
then select boot manager to choose a new boot device or to boot recovery media

默认启动设备丢失或启动失败
插入恢复媒体并点击任意键
然后选择引导管理器选择一个新的启动设备或启动恢复媒体

网友A:
你可否一个一个排除,最近应为连接线的的故障造成莫名其妙的问题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装WIN10试一下,可能会好

网友:
都试过啊!排查,都排查光了!我也是醉了,急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否一个一个排除,最近应为连接线的的故障造成莫名其妙的问题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我都买了一块新主板了!但是点不亮!BIOS换了下,可以点亮!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