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L

楼主(2016-10-12):
华硕X550L的主板内存怎么屏蔽有修到过的吗大神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的

网友:
还没修过。不过应该可以参照X550C的吧。无板载内存
PCB_ID0  低
PCB_ID1  高
PCB_ID2  高 这也是这论坛找到时的。楼主要是修好,麻烦反馈下。

网友:
X550L没有弄过 X550C 修过

网友:
改变配置电阻的位置 影响是否启用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