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S10 平板 fastboot 刷机教程

楼主(2016-10-12):
S10-Link SD卡升级指导书先到华为官网下载固件

1.1 SD卡升级包目录结构..........................................................................................3
1.2 升级流程...............................................................................................................3
1.2.1
注意事项.......................................................................................................3
1.2.2 SD
卡自动升级..............................................................................................3
S10-link SD 卡升级指导书 内部公开
2013-02-20 3 , 5
1.1 SD 卡升级包目录结构
SD卡升级目录结构:
|--dload (目录)
|-- update.app
SD卡升级包,必选)
|-- unlmt.cfg( 升级配置文件,可重复多次自动升级,必选)
|-- preset( 可选, 预制数据包含游戏、视频等)
1.2 升级流程
1.2.1 注意事项
1) SD 卡升级之前,请备份您的用户数据。
2) 升级时确保电量超过 30%
3)
请保证 SD 卡有足够内存空间( >2G)以备拷贝升级包,并且保证 SD 卡文件格式
FAT32( 可将 SD 卡插入到读卡器中,再连接到 PC 上。此时, PC 上我的电脑中
会出现一个移动磁盘盘符。右键选中该磁盘,左键点击弹出菜单的“属性”,查看
磁盘的文件系统,应为 FATFAT32 NTFS)。
4) 在升级完成或升级异常之前,不要移除 SD 卡或者电源,不要按 POWER 键。
5) 升级过程中如果出现断电情况,则尝试再次用 SD 卡升级。
(如果没安装 hisuite 以及 vp11,连接电脑无法查看 tablet 中的文件)
1.2.2 SD 卡自动升级
1) 请将确保将dload文件夹( 包含update.appunlmt.cfgpreset(可选) )完整拷贝到SD
卡根目录下
2) 确认单板处于关机状态
3) SD卡插入到单板内
4) 单板开机自动进入SD卡升级
S10-link SD 卡升级指导书 内部公开
2013-02-20 4 , 5
5) 机器带屏幕时,正常升级过程中,屏幕显示如下图:
产线升级无屏幕时,会有 LED 指示灯,正常升级时 LED 指示灯会以 1Hz 的频率闪烁。
6) 机器带屏幕时,升级成功后,屏幕显示如下图:
产线升级无屏幕时,会有 LED 指示灯, 升级成功后 LED 指示灯会一直保持长亮。
7) 升级成功之后,会进行系统配置更新(绿色字体提示)。在系统配置更新完成之后,会
重启一次使刚更新的系统配置生效。再次启动之后,系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S10-link SD 卡升级指导书 内部公开
2013-02-20 5 , 5
8) 机器带屏幕时,升级失败时,屏幕显示如下图:
产线升级无屏幕时,会有 LED 指示灯, 升级失败时, LED 指示灯会以 4Hz 的频率闪烁。
如果升级失败,请确认升级包拷贝是否完整、存放路径是否正确, 同时在SD卡根目录下会
生成升级的log文件。借助该log文件,可以定位升级失败原因。
9) 升级完成后,移除 SD 卡后长按 POWER 键,重启机器。
10) 升级完成后请进入“ 设置” -“ 关于平板电脑” -“版本号” 中查询当前版本号,以确认
升级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