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容量在win7 32位纯净版系统中无故减少

楼主(2016-10-12):
  有很多的网友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本来是2GB的内存,在查看系统属性的时候,却发现安装内存只有1.23GB,而且一切使用都很正常。难道我们买内存的时候遇到了奸商,给了我们一个不足量的内存条?其实也有可能是win7 32位纯净版系统的问题,它帮我们预留了一部分的空间造成了这种情况。解决步骤如下:

  一、打开“系统配置”对话框

  在win7 32位纯净版系统里面我们按下“Win”+“R”快捷键打开运行命令,键入“msconfig”命令,接着按下回车打开“系统配置对话框”选项,如图1

  图1 输入命令

  二、打开“引导高级选项”对话框

  在我们进入的“系统配置”对话框里面选择“引导”选项卡,鼠标单击“高级选项”按钮,进入“引导高级选项”对话框,如图2

  图2 系统配置-引导-高级选项

  三、完成设置本文来自于:系统114http://www.xitong114.com/Windows8/

  选中“最大内存”的复选框,这时该系统下的数值框内的数值会变成电脑的内存容量,也可在内存范围内修改其值,单击“确定”按钮,接着重启启动电脑即可,如图3

Windows7系统下载_最新Ghost Win7旗舰版下载-系统114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原来系统配置里面可以调整内存识别大小啊 张知识啦

网友A:
系统配置里面可以调整内存识别大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配置里面可以调整内存识别大小,学习了。

复制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