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名板子的故障求助

楼主(2016-10-12):
如题见图,接到一块不知品牌的主板,开要在这个界面报错,键鼠全不能用

具体出错代码是:evaluation copy,not for sale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A:
”评估副本,不出售。”

网友:
放电有用吗?

网友:
测下USB阻值,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估副本,不出售。”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坏了。。。。。。。。。。。。

同意先刷BIOS  必须的  ~~~~~常见接口阻值打下 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检查USB口,刷BIOS, 南桥挂。。。。。。。。。。。

网友:
都说刷BIOS   连个名字都没有的山寨主板你们去哪里找BIOS   服你们了

网友:
看着有点像是科脑的杂牌板,查一下外设吧,能刷BIOS最好

网友:
真是一群逗比,bios不知在那找呀???bios能改吗

网友:
BIOS可能性大

网友:
直接当料板使用吧~  莫有多大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