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55芯片组主板_FM1,如何开启时钟??!

楼主(2016-10-12):
请问A55芯片组主板_FM1,如何开启时钟??!  手头上有一片映泰A55大板, 供电正常, 不知道A55的时序如何开启时钟的。 时钟集成在桥里。
          A13.A14时钟脚 0.79V  0.00V   ,  PCI B16脚  0V 。

      内存供电1.56OK,  CPU供电1.01OK, 桥1.01OK  总线1.21VOK....

网友:
没图纸不太好弄

网友:
直接下就是直接量时钟吗, 时钟不对就是桥坏吗???

网友:
顶一个啊。。 是桥坏了么???!!!

网友A:
AMD的忽视时钟 直接供电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忽视时钟 直接供电  复位

为什么AMD的忽视时钟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忽视时钟 直接供电  复位

是吗。。 一会来试试····

网友:
时钟集成在桥里面,只要桥的工作条件正常就会输出时钟,如没时钟就干桥。

网友B:
我也正修映泰A55    供电全都正常    复位灯常亮    pci  a15 0v  b16 0v ,现在已测得cpu供电芯片L6717A 35脚 pwrgood 2.5v 正常,然后不知道往哪里搞了。风枪吹过桥,没效果。大神们指点下,下一步具体应该往哪里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修映泰A55    供电全都正常    复位灯常亮    pci  a15 0v  b16 0v ,现在已测得cpu供电芯片L6717A 3 ...

对。  就是这样。。。
PG2.5V

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