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我的手机打电话时开着免提能听到对方说话

楼主(2016-10-12):
我的手机打电话时开着免提能听到对方说话,但是对方听不到我的说话,关掉免提我听不到对方说话,对方就能听到我说话(注:喇叭和麦克都是好的)求大神解

网友A:
你的电话是什么型号的要说明下啊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小米手机?刷机试一下,不行拿去修吧

网友:
先刷机看看吧,没准只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话是什么型号的要说明下啊

小米3   联通版的   具体壳子换过了   没了  我怀疑是系统的问题     有合适的系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小米手机?刷机试一下,不行拿去修吧

谢谢     刷机应该能解决   因为之前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刷机应该能解决   因为之前刷过

反正这种问题最好先刷一下机,排除软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