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6-10-12):
y400插内存掉电  今天两台 都是u9 bios问题

网友:
插内存条掉电?不查就不掉?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三板斧中的一斧,帖子简单明了。

网友:
机器掉电  拔了内存就不掉  有很大几率是bios问题

网友:
昨天刚遇到过一台联想的本子也是这问题,

网友:
学习了  BIOS无所不能啊

网友:
很多BIOS 坏 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短路短路短路

网友: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好事呢

网友:
ibm的机子,电池适配器单独都可以开,同时接入时,中间拔掉一次电池,关机再插入就开不了机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有时候可能是,内存,显卡检测不正常,引起的,先放电,好的话,顺便刷个BIOS1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修了几台样的问题了

网友:
简单粗暴赚银子

网友:
这个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机器掉电  拔了内存就不掉  有很大几率是bios问题,原来还能这样,学习了。

网友:
一般刷个BIOS 都可以好吧

网友:
BIOS问题吗,我手上也有一台不定时掉电不懂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对,也修过,刚刚地。一写就好,不好就是CPU 坏了。

网友:
应该是跑马掉电把,不插内存就不跑,当然不掉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值得收藏!

网友:
机器来了 先杀BIOS

网友:
说了半天,附上个刷机好的BOSS就完美了。

网友:
正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版号有吗,

网友:
这都是通病 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 刷了U9 不行 准备刷U5 试一试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插内存立马掉电 。。不插就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