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A5大电流,怎么解决啊?老板们

楼主(2016-10-12):
从淘宝买了5片4S拆件主板,练习重装CPU,拆下5个CPU装到好主板上都是大电流,CPU发烫,是不是CPU吹死了?不知道有什么技巧

网友A:
你没学过手机实地班吧

网友A:
这种先测量CPU和暂存,及硬盘的供电是否有对地短路的

网友B:
老李,老熟人了还不认识,,有你Q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学过手机实地班吧

老李,我是你的学生,去年七月的,还有你QQ,我是云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先测量CPU和暂存,及硬盘的供电是否有对地短路的

这路供电有短路

另外这些十字交叉的细线有漏铜,是不是装短路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板层去胶的时候给刮出铜来了?估计搞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装联锡了,搞短路了。

网友:
CPU的点太小太密  估计是你装上去的时候  点碰到露的铜了    再拆下来   把漏铜的地方涂上绿油  干了再焊回去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没装好吧!!!

网友:
这个就是手工问题,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路供电有短路

另外这些十字交叉的细线有漏铜,是不是装短路了:

裸铜了是要把它点绿油绝缘,不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李,我是你的学生,去年七月的,还有你QQ,我是云南的

哦,主要是没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李,老熟人了还不认识,,有你QQ

有什么问题也可直接问我

网友:
主板漏铜板了吧

网友:
应该是露铜造成的,补好应该就行了。。。手工问题

网友:
手机BGA还没尝试换过 有机会 也找个机器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