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不为人知的不触发

楼主(2016-10-12):
苹果板号是:820-2879-b
这机器是一个同行送修的。说是不开机。接过机器一看确是不上电,查看了一下电源接口那里亮着绿灯。在拔掉插头是无意间却发现有点发烫。
  打电话和客户确认情况才知道这是代用电源就是这样的。客户说放了好久没有用了就开不了机了。拆机后发现被别人动过了。二修机了。
电池也没有插上。插好电池准备维修。测公共点有电压。正常 待机也有3.3V,测晶振一只脚有波 另一只脚却很弱到没有。还以为找到了问题。更换后还是一样。网上查了有人说是正常的,有的说不正常。当时自己也没底了。先不纠结这个了 ,还有开关电压没有测,正测试这里时却开机了 。晕感觉主板是好的。原来是电池没有接上导致的不触发。还有可能是电池没有电了也会不触发。这个还请朋友们有待验正。。

网友:
华硕有的机好像也有这种情况,电池没电了开不起机

网友:
这款机器电池检测不正常是不开机的,可以把检测电池的那个精密电阻去掉,可以开机 电池就不能用了。

网友:
要是客户这样说  应该就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a1278 应该是pro    pro的大部分机器  不装电池不触发的

网友:
这款机器如果用的单独苹果原装线接可调电源,是不触发的,要接电池才可以。

网友:
有的机器 要接电池才开机

网友:
电池不上也能触发, 谁说不能

网友:
BATLOW#信号的缘故,电池没电不触发。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以触发,非原装适配器都必须要接上有电的电池才可以,或者人为拉高BATLOW#

网友:
很老款的A1278 用苹果原装电源线接可调电源 不用电池 一样触发 不太清楚你们的接法.这个机器不用电池一样可以触发 我们测试主板从来没有接过电池.

网友:
为什么下载后打不开

网友:
苹果好多不上电池不开机

网友:
你的意思通病吗?这样的好修

网友:
对头··这款电池没电是不触发的·

网友:
苹果的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