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H55-M PLUS上电掉电反复重启,已修复!

楼主(2016-10-12):
ASUS P7H55-M PLUS上电掉电,瞬间测桥供电1.17V偏高呀,重点查这块吧!

AS324 5  6脚都为1.06V正常,PQ313输出1.17V不正常,且O_PCH_OV#这个信号为低电平,说明桥已经输出过压保护信号了。在这块花了不少时间不想管它了,经高人(瞧瞧嘎嘎)指点去测了下VRMPWRGD果然0V,更换PRN100 822排阻正常。

网友A:
822那里是连着vrmpwrg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那里是连着vrmpwrgd吗

肯定不是肯定不是肯定不是

网友B:
822在哪个位置呀……。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2在哪个位置呀……。没看到……。

对照点位看下吧

网友:
瞬间测到的电压一般都不怎么准

网友:
华硕的822这坑估计是平不了了

网友:
又是822,爽啊!

网友C:
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什么原因修好的,还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什么原因修好的,还是一头雾水啊

雨不润无根之草,佛不渡无缘之人。

网友:
是的,这个问题比较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