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300W电源维修

楼主(2016-10-13):
今天闲来无事,发现仓库里有一个积压的航嘉电源带12V输出,感觉正需要就拆起来维修一下:
     插电试机有5V待机,短接绿地风扇没反应,无输出,测量13009开路,推动管C3918正常,直接更换13009后电压输出正常,但在接主板后有明显的吱吱声,郁闷看来没那么简单,于是又将电源拆开,测量C3198电压,发现两个管子G极电压不一致,测量G极电阻没有问题,先换C3198后无果,电源还是吱吱叫,看来是别的地方,测量各输出电压看是否异常,发现12V有一定变动,更换整流管效果还是一样,开始停住慢慢测13009的各个元件,272,2.63K正常,3R9为1正常,当测量到为13009提供电压的整流二极管时发现各边阻值不同,一边为712,一边为653,立即更换,装上试机吱吱声没有了。

网友:
要是上图 就好了

网友A:
你帮他补图看看

看看是那个二极管

网友:
楼主所说的
为13009提供电压的整流二极管
是指基极回路中的吗?

网友B:
楼主说的管子G极应该为B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管子G极应该为B极......

还是你眼厉害,是B极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管子G极应该为B极......

哦 是开关管 不是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帮他补图看看

看看是那个二极管

当测量到为13009提供电压的整流二极管时发现各边阻值不同,一边为712,一边为653,立即更换,装上试机吱吱声没有了。

估计是加速电路的 二极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是开关管 不是MOS管

13009是常见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9是常见的三极管...

哦 13007 常见 杂牌电源

网友:
学习了,初学修电源。

网友:
以前的电源百分之95是1300x的NPN晶体管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很少见到,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神们分享,学习了

网友:
吱吱声很常见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