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400A 故障触发不加电

楼主(2016-10-13):
电脑是一修机器 、客户带过来说是白屏的 心想可能是显卡虚焊造成的、一开机电源灯 能亮但是黑屏 、咦怪了客户说是白屏来的 怎么故障都变了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3触发后0.04电源指示灯亮电流就是不起来 、等了很久也这样、跟客户说 确定是主板有问题 报价300大洋、客户同意了 拆开咦又能触发了 白屏 能触发了心里想捡漏了、 自己能好了 、加焊一下显卡收钱不就好了、加焊显卡以后显示全部正常  装好机器后触发麻蛋又黑屏一看电流0.04不动  日了狗又的拆拆开后发现时开机时不开机  测量电压 3v 5v 有的 触发灯可以亮说明EC工作了  怀疑南桥虚焊 用热风枪加热  无果效果一样测各大电感也无短路 测量过程中发现这个机器有一组12V电压  可能是给硬盘和高压的 12v是0V无电压  不知道 是现出来还是后出来 然后测测测 一下子  电压自动起来了 用开关 关机后还每次都能够触发怀疑跟这个12v有关系 也没有图子完全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发现知道待机有12v就可以触发、拔掉电源在次插上电 12v电感为0V触发还是不加电然后又用万用表笔测了一下 刚开才一测就电压起来的测试咦又可以良机、后面、、、、、省略过程 太长了 怀疑是滤波电容不好 随便板子拆了一个并联上去  后故障  排除了 待机有12v 每次都可以触发   虽然是盲修出来了 麻烦各位大神勿喷 觉得有用的兄弟们给点分

网友:
bios  上一份  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这个机器 全部ok的

BIOS ET2400A.zip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图纸,没点位的只能凭经验,盲修的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先收藏 等会慢慢看

网友:
加分了 ASUs的无维修资料盲修 需要经验

网友:
还会回来吗??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能修起来就不错了

网友:
    图片 附上了  谢谢各位给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