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2v r10主板VGA 接口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6-10-13):
客户送来ga-h81m-s2v r10主板一片,VGA 接口不显示,打VGA 阻值 为好的,FDI信号打值也好的。从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后仍一样未好,换了南桥也不行求给点维修思路,还要查什么信号,外置PCIE16X显卡可以显示的。

网友:
信息太少,你用的CPU是带核显的吗

网友:
是的,CPU是没有问题的,用在另一片板上CPU可在板上点亮VGA口的。

网友:
CPU集显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把图纸也分享一下吧

网友A:
楼主,图纸论坛内已有了,不能二次上传,请支持版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论坛内已有了,不能二次上传,请支持版规。

你在自己的贴子里  回复别人  别人能收到?你要回复谁  就在谁的底下点回复   不要刷楼

网友:
看来H81渐渐进入维修市场了   FDI信号是啥东东

网友:
个人觉得换南桥不如换板了

网友:
应该时南桥坏了!

网友:
示波器看下有没有波 有可能HV 74  转换芯片引起

网友:
楼主修好没?等着结果呢

网友:
内置显卡坏了,加显卡!

网友:
接口到桥的电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