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320G 红绿加坏道

楼主(2016-10-13):
MHDD扫描 满盘的 一段一段的 红绿加坏道

用WDR5.3 如何处理呢

网友A:
这个真的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没有价值修了

是修不好了吗

网友B:
这硬盘还是别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硬盘还是别用了吧,

是 看看 还能弄下的

网友D:
跳一段扫描下,还出这种有规律的坏道,那就不要修了,划伤了,如果就这一段,做个通刷跑SF简单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 看看 还能弄下的

拿来研究还行,里面别放数据,这种硬盘说不定啥时候就挂了

网友E:
现在的硬盘不值钱丢了吧,咁小容量

网友F:
如果全盘都是这样,有可能一个头严重不良,不过还是试着可以跑回去320g的

网友G:
自己研究是可以的,  用的话还是不要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一段扫描下,还出这种有规律的坏道,那就不要修了,划伤了,如果就这一段,做个通刷跑SF简单些

就是 一段 一段的  给客户换新的了
主机摔过的 估计是硬盘帅坏了 划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来研究还行,里面别放数据,这种硬盘说不定啥时候就挂了

是给客户换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硬盘不值钱丢了吧,咁小容量

给客户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全盘都是这样,有可能一个头严重不良,不过还是试着可以跑回去320g的

全盘都是这样 硬盘摔过的 是不是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研究是可以的,  用的话还是不要想了

就是没事 研究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全盘都是这样 硬盘摔过的 是不是报废了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个坏的严重的头k掉,复杂的就是重新跑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个坏的严重的头k掉,复杂的就是重新跑校准....

WDR 5.3 砍头 好砍吗

网友H:
前面几楼都讲到要点,盘出现规律性坏道,你也说过是摔过的,对如何修盘几点意见:1、此盘只可研究,不可存重要数据,2、要修好此盘,只有用WDR砍头,此盘有2头,看样子,要砍掉1号头,跑SF,容量只有160GB了,3、用WDR修复,教材很多,但好固件不好找,如果用原盘固件不一定能开SF(西数公司为技术保密,改动了固件),4、用通刷固件可以一试,但效果不确定。。反正是研究学习,如果不想研究,直接废品处理。

网友:
这盘也就留下电路板备用吧,不用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面几楼都讲到要点,盘出现规律性坏道,你也说过是摔过的,对如何修盘几点意见:1、此盘只可研究,不可存 ...

看来 不高了算了 做料板吧 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盘还是可以搞好的

可惜 按也不会通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多少钱   修一个又多少钱   自己看看

好像坏盘 严重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坏成这样,数据还有可能恢复吗?

给客户换过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来研究还行,里面别放数据

就是想拿来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PC的自校准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啊。

按来试试看

网友L:
硬盘坏了 换个吧。修没价值

网友:
换个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硬盘坏了 换个吧。修没价值

已经给客户换过了

网友M:
长见识了,“砍头”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长见识了,“砍头”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方法

按也是新手 不懂的

网友:
文得修改了  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 按也不会通刷啊

这盘无须通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多少钱   修一个又多少钱   自己看看

修一个电费不过最多3块钱,你买一个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一个电费不过最多3块钱,你买一个多少钱?

这盘 可以用WDR5.3 怎么简单处理下呢

网友:
直接通刷后校准再看。如果不行再关磁头

网友:
fix slow
then run sf

网友:
also test heads by wdmarvel firist

网友:
经鉴定   硬盘已经挂掉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    如果是客户的建议劝其更换    如果是自己的就丢垃圾桶吧

网友N:
这种情况就不要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情况就不要修了,浪费时间

没搞了 做料板了

网友O:
本盘无解   台盘  跑自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本盘无解   台盘  跑自校看看

硬盘真难搞

网友:
download to see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