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5400不触发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13):
联想M5400不触发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联想M5400

  【板号】:DA0BM5MB8D0 REV D

  【故障现象】:不触发,原因客户未写,上家只刷过BIOS。如图:

图1 联想M5400不触发维修

  待机电流0.007,按开关电流可以上到0.02。测EC供电、复位、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正常,再测桥的条件也都正常,板子比较新,上家只刷过BIOS,自己又重新刷了一下,现象一样。这个板子是双BIOS,U44、U45,最后发现R654阻值变大,更换后电流上到0.5不跑码。

图2 联想M5400不触发维修

  发现桥的25M晶振没起振,桥的条件也都正常,更换25M晶振无果,最后发现是谐振电容到晶振脚断线,飞线后OK。

图3 联想M5400不触发维修

图4 联想M5400不触发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这技术,,杠杆的,,

网友:
嗯嗯可以可以

网友:
楼主的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这确实可以的  电阻变质最难查  除了发霉看得到的

网友:
晶振都能找得到断线  膜拜一下

网友:
技术牛  功力深厚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要是经常这种问题 呵呵呵

网友:
感觉都是神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点 很隐蔽了 放在普通维修手里估计修不好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有时太急躁啦,没耐心一步查的。就乱搞一器

网友:
迅维快修还是很牛B,修的干净利落,25M晶振到谐振电容断线都发现了  还是细节很到位呀!不愧是大佬

网友:
有时间真想去迅维深造一下

网友:
25M晶振到谐振电容断线都发现了  还是细节很到位呀

网友:
楼主维修真是神速啊。。。

网友:
放我手上先换桥

网友:
好事成双呀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