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 奇怪故障

楼主(2016-10-13):
此机器安装BIOS电池可触发不上电,不安装BIOS电池可自动触发且亮机。根据时序对比,发现安装电池后到13步 SLP_A#无电压,后续连接的是EC旁边的排阻,更换后无果,开机不正常是否与EC有关?另外此机器进系统后过会会自动断电,排次散热问题,在BIOS设置状态也会掉电,请各位大侠指点,掉电是否与显卡有关。

N551J I5 860M.rar

网友:
掉电跟显有关的很多,你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
掉电跟显有关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最头疼华硕的机子了

网友:
确实挺奇怪的 现在好了吗

网友:
看到笔记本电路板就头疼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哪种好小南桥的机器啊?

网友:
兄弟,换板吧。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BIOS弄个没?

网友:
是RTC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不好修 。太新了

网友:
先找休眠的信号

网友:
好繁琐啊

网友:
先刷BIOS再说吧

网友:
论坛上的BIOS是I7的,刷了不跑码,客户不修拿走了。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哪里保护了吧?不然不会把电池就可以开机,测试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个跟桥的关系很大呀,

网友:
bios掉电 和显卡的关系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华硕的机器比较多的。

网友:
我的是有待機不觸發,去掉外設後,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