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进不了系统开机电池报错内存报错

楼主(2016-10-13):
开机报错  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 reverted to sloWer DRAM speed
进BIOS提示wait...  直接加焊南桥ok。BGA加焊的就不上图了。

网友A:
我那个BGA返修台是上面热风,下面都是红外的,哎呀买错了,在某宝买的北京微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BGA返修台是上面热风,下面都是红外的,哎呀买错了,在某宝买的北京微创

现在想想都后悔,在知道买个2手的带触摸屏的

网友:
AMD的芯片就是这么垃圾····

网友:
你这是修的南桥???

网友:
B305修了几次,有的是南桥 有的是显卡。。毛病挺多的

网友:
你取这个桥掉点没有 ,我取的时候掉了很多空点,

网友:
意思是桥的RTC模块不行了

网友:
你这加焊完了 能用的时间久不了  都发黄了

网友:
公认的通病

网友:
这是B305的通病   不跑码的话大部分也是南桥空焊

网友:
用不住,过两天又来找你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 都焊成这样了

网友:
修过 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

网友:
返修的话加个散热滴

网友:
AMD的芯片不经做,一做有的就坏了太薄了

网友:
不开机,有的故障就是南桥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