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做手脚的A1466

楼主(2016-10-13):
版号:820-3437-B
故障:不开机

1.机器是同行的拿过来的 说是不开机 苹果喜欢“喝”水 拆机仔细检查 果然   背后有个小电阻发绿  已经腐蚀 而且还有两个电容掉件儿  苹果电阻很小 而且做工很精密 费了点儿时间 换上去之后 上电0.2 掉电 有时0.3 0.17 此时风扇不转 在掉电的时候测 5V 1.05V  cpu附近的电感都有电 再测复位信号  all sys pwrgd 也都有 bios也有波

2.此时只有两个电感没电 一个是雷电接口芯片附近的一个电感 还有是背光供电 我人为产生这个两个电压 还是不好用 这个板子上电风扇应该是转的 即使掉电 所以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前面 再测公共点电压14V 看了几个帖子 这个板子公共点都是8V多啊 前面能上电 我就没在意这个 14V还是不对 苹果公共点要么12V左右 要么8V多  怀疑是isl6259的问题 换了一个 结果还是一样 饼哥说过 苹果的公共点跟CELL脚设定有关 接供电12.6 接地8. 4V 图纸上是100欧电阻接地 测电阻没问题 测Q7130 1 6脚G级的波形 也没什么问题 想看下后端反馈 发现R7150这个电阻没了 焊盘处理的很干净 完全看不出有拆焊的迹象  此故障做的太完美 - -!

网友A:
MAC 系统换win7的我想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 系统换win7的我想笑

              双系统

网友B:
上家做的自认为完美还是被你修好了

都是维修人 没必要去故意给板子做故障!

网友:
加分  鼓励.现在维修真的需要细心 防不胜防.

网友:
恭喜楼主秒杀

网友:
就有那种人喜欢做点故障

网友:
坐故障的也挺厉害的

网友:
这就是有些客户闲贵不修的后果,结果要遭多的   楼主还是细心

网友:
上家没想到遇上了专家。。。。

网友:
做手脚最费时间了.一般不想修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哦,

网友C:
被人弄过了还能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被人弄过了还能修好

那是人家没弄的彻底而已,一般弄彻底的话都会往板子断线、cpu座子弄断针、小电阻换非正常容量方面去搞,遇到这种下家也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做的自认为完美还是被你修好了

都是维修人 没必要去故意给板子做故障!

唉! 没办法 恶性竞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人家没弄的彻底而已,一般弄彻底的话都会往板子断线、cpu座子弄断针、小电阻换非正常容量方面去搞, ...

做这么彻底 拿到别人那修也会看出来 再跟客户说 客户还是会找你麻烦

网友:
本来问题不大的,人为做过了,就扩大了。

网友:
还好上家没有搞破坏。

网友:
做故障做的挺有水平,这还是好的,最起码做的不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