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ssd都是怎么坏的

楼主(2016-10-13):
刚给客户换的ssd,一个月不到,客户说今天拔了下总电源,拿来直接ssd都认不到了,真是太脆弱了,要是客户有资料那该怎么办呢,只好再给换个新的,还要免费装系统,时间和人工都白费了。

网友:
ssd最怕掉电,无故就会把固件干掉...你可以找那些有掉电保护的ssd,但它也不是万能的...所有品牌ssd都是这样....用ssd切记不要随便拔电源....要正常开关机...

网友:
要是客户有资料,也没有办法做数据恢复(除非不开trim,如果不开trim的话,ssd坏的快,效率低下...)

网友:
牌子好坏都差不多,主要还是要看用的人。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种盘坏后 ,数据恢复的概率有多大。有坏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现在的客户  他才不管那么多   反正  坏了就找你

网友:
内存芯片坏了

网友:
这玩意坏了数据不怎么好修复的。速度快也要付出代价的,一般装机问他做什么的,装资料的直接让他用机械的

网友:
电压还产品的质量问题~!

网友:
存贮芯片坏或固件都可能坏

网友:
用好点牌子吧,以后省事,口碑又好

网友:
我修过贴片电容短路坏的,其它暂时没有遇见。遇见也是在保不敢动它

网友:
现在的货比不了之前,一掉电就容易坏

网友:
固态硬盘真是弱

网友:
就像U盘一样 要量产下就好了

网友:
ssd很弱啊

网友:
好怕怕,SSD都坏。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所有的硬盘都是数据不保,装机时都说清楚的

网友:
我出固态都跟客户说  资料最好备份一下 这种盘坏了 恢复不了的   至于他拔电源坏了   在保就给他保  不在保就没办法了  这玩意怕断电

网友:
固态有这么危险吗  吓得我一跳一跳 的

网友:
没有不坏的东西…………。

网友:
好可怕啊  还是出大品牌好一点  故障率低点

网友:
其实还得看客户使用情况

网友:
SSD的颗粒坏的并不多.

网友:
固态太容易坏了

网友:
所以说还是固态加机械吧,固态只用用速度,资料还是存在机械里.

网友:
以后都没有数据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