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移动硬盘SRD00F1拆解介绍

楼主(2016-10-13):
  本文是拆解希捷移动硬盘 model: SRD00F1的拆解介绍,纯属个人爱好,仅供参考。

  1、首先,准备两把螺丝刀,一个平口,一个十字型。以及准备要拆的移动硬盘。

  2、卡扣分布,一个承载硬盘的一面,另一个为写有希捷标志的上盖。仔细对比自己硬盘和图中所列出的卡扣位置。

  3、拆的时候,注意先从两个侧边开始,用平口螺丝刀撬起来侧边后,再把带有logo的后面那一侧撬起来。拆开后如图:

  4、松开硬盘侧边的四枚螺丝。

  5、缓缓抽出硬盘即可。

  6、用平口螺丝刀,从图中位置慢慢向上推。硬盘就被拆出来了。

  7、过程中难免会有卡扣被弄断,尽量把握住劲道,或者直接就奔着破坏掉几个来拯救全局的目的,使点劲弄开。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注意事项:卡扣位置一定要先知道,把卡扣往里挤,就可以弹出了。

网友:
拆了干嘛的拆着玩?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别灌水了行吗,大家构建和谐论坛

网友:
这个是三星M8系列。希捷把三星收购了 用的三星标 型号是希捷的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拆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收藏,日后可能用到

网友:
这种有螺丝的移动硬盘都好撤开,但有一种原装的那种移动硬盘,看不见螺丝的,那种谁知道怎么撤开呀

网友(2017-01-22):
拆了以后怎么用呢?如果是数据恢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