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华硕x550v这样的键盘,有人直接单换键盘的吗

楼主(2016-10-13):
我直接换了一体的键盘,不知道怎么换单独的,全部是塑料沾住的,有人单换的讲讲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50 快我帮你换 如果是直接客户 150

网友:
这个机器C壳带键盘也不贵

网友:
可以换的好换

网友:
找个烙铁烫下来

网友:
啪啪啪,就拉下来了啊

网友:
拿来我帮你换手工50 弄得和原装一样

网友:
必须有,还很多人呢

网友:
我告你啊   两边的那个铁片 拆下来   一字螺丝刀 慢慢撬   把塑料卡子弄断 别弄太短  拆下来。换上就好   拿老铁把塑料烫化。抹开就会卡住  虽然没有原装那么紧 但是省钱啊

网友A:
直接用刀把一边的黑色烫过的黑色固定点 弄掉  然后厮拉下来,新键盘安上 热熔胶滴2个点固定下或者直接胶带粘贴下。

网友:
拆下来就是塑料都会断在装回去就不够长了,华硕这是一次性设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刀把一边的黑色烫过的黑色固定点 弄掉  然后厮拉下来,新键盘安上 热熔胶滴2个点固定下或者直接胶带 ...

这样也行,时间长了会不会松

网友:
换了好多了,烙铁解决一切

网友:
同行的话教你个技巧呀,报100左右,这个价,他买总成买不到,单键盘他不会换

网友:
触控板不用拆掉的   把键盘胶去掉就好了

网友:
可以换,报价报c壳最保险。

网友:
瞬间就扯掉,简单粗暴

网友:
直接换单键盘,苹果的也老换的

网友:
可以换啊,麻烦些而已

网友:
这个很容易换的

网友:
这个好换呀

网友:
手术刀加烙铁很好解决啊

网友:
换几十个这种C壳一体的了

网友:
一直都是换单键盘

网友:
出钱多就直接换C壳,不想花钱的就用上面说的方法

网友:
其实没什么难度  就是麻烦点

网友:
直接啪啪啪拽下来,烙铁点上去,ok

网友:
这个很好换的,关键是方法技巧,拆的时候用小铲刀就可以解决,装的时要用铬铁

网友:
硬取下来,再换用烙铁

网友:
你要相信大力出奇迹  然后还有万能胶

网友:
100包换好给你

网友:
也还算好换把 单的

网友:
一把洛铁。解决它

网友:
好像连c壳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这个换了很多了,很多好换的

网友:
扣下来再装上去啊

网友:
必须可以换,换C壳成本高

网友:
可以用铬铁拆卸键盘的。

网友:
骗分怪在此   先来一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