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保护隔离不过到亮机掉电。

楼主(2016-10-13):
最开始保护隔离不过 修好后刚开始亮机了 再开机屏幕快亮时就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KB9012,程序坏了会引起掉电。

网友:
解决了没有 发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量量又没微短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还是隔离的问题,一般不会有多个问题存在

网友:
刷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还是隔离的问题,一般不会有多个问题存在

应该不会了 现在待机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