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A-112T键盘和USB键盘时灵时不灵各大版主速来援助

楼主(2016-10-13):
如题,SONY键盘难得有一回正常,基本不行,不行的时候进系统按键盘就死机 按回车就停了,拆掉硬盘用U盘进PE也是,选择启动项后就停了。接USB键盘按上去无反应,拆掉SONY键盘按USB键盘也无反应。如果正常进系统后在文档里按SONY键盘不出任何字符,只是会跳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对话框。但几十次应该会有一次SONY键盘会正常,按了不会死机,,,USB键盘也很难正常一回,,正常的时候各个字符都正常,但是不管正不正常进系统后U盘都是能认到的,,也就是说此机只是对键盘不感冒,这样的奇葩伤不起啊,,,主板上看过了没看出什么异常,键盘接口处无排容,应该直接通修EC了,几年前也修到过SONY的键盘不能用的,EC换过也不行,所以这次没再换了,想想也确实不只是跟EC有关系,因为USB键盘也不能用,PCH EC的BIOS都刷过了无果。但在COMS里面能正常使用,上下左右,改时间用数字键都正常,放过电,COMS里面恢复过出厂设置都不行。SONY键盘和USB键盘也并非同时出故障的,有时候SONY键盘不能用但USB键盘能用,有时候两个都不能用,但只要SONY键盘能用USB就一定可以用,USB键盘能用的时候SONY键盘不一定能用。希望大神能出来给点思路 求指导

网友:
这样的奇葩要集思广益啊,都别只是看看,也帮想想,谢谢

网友:
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不装键盘都不正常,换键盘有用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几年前也遇到一次,好像是61212T的没修好,键盘换了,EC换了,BIOS刷了都不行,不知道哪里问题,,这次这个更是奇葩

网友B:
楼主好了没,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了没,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呵呵   才发出来的求助帖

网友C:
换键盘  排线那边不好了碰到过,之前客户是好的  装机的时候被我没有装好,压到了  ,忽悠客户换键盘了

网友:
裸板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键盘  排线那边不好了碰到过,之前客户是好的  装机的时候被我没有装好,压到了  ,忽悠客户换键盘了

不装键盘USB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

网友:
几年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估计是SB的问题但不能确定考虑风险后和人家可能接受的价格就只好说技术不行修不好,让那些人自己先换键盘先试一试,然后就不了了之。

网友:
换EC不行 就换南桥吧

网友:
前几天在朋友那见到一款 没看型号。也是一会能用 一会不能用 不死机。就是乱码   插USB的也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最后也没弄 。会不会是通病啊。估计是桥

网友:
这个机器我换过ec好过一台

网友:
大家都有困难,没提出可行的方案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mbx-249   开机慢,大概一分钟,先灰屏,过一会进BIOS,什么都不能操作,系统什么都进不了,能燃到硬盘,USB,键盘,什么都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