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独显 装win7系统重启后 滚动条后就灰屏

楼主(2016-10-13):
如题所说 经检测发现CPU的项供电 有一项供电上下管G级波形不正常 再开机瞬间是正常的 秒钟后就不正常了 换过NCP6132A 上下管也换过 连接的电容也换过 故障一样 请教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哦

网友:
天意wx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哎~~不好搞啊

网友:
这个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就弄显卡吧

网友:
换cpu试试看看

网友:
不一定就是cpu部分吧

网友:
我这个e431 刚开始是花屏,掉电,,后来修着就不亮机了,0.24就上不去了,cpu没电,

网友:
换了一个二代U 波形都出来了  都是之前没有波形的上下管越来越烫 连接的4.7欧电阻非常烫 都说二代和三代可以通用,个人觉得故障还是在主板上 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先不装显卡驱动看看,或进安全模式

网友:
或换个CPU啊,,,可能CPU坏了

网友:
网卡有问题没

网友:
建议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