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待机条件

楼主(2016-10-13):
一;工作电压,3.3V  所有EC都是3.3V(台式机称IO

二;晶振;时钟参与的频率(32.768)所有EC的晶振一样,为数据处理提供时间依据

三;ECRST#EC的复位信号(复位后为3.3V

四;LIDIN#;合盖信号,当电脑没有合盖时,LIDIN#3.3V

五;适配器存在信号;ACIN,由充放电电路部分发出,高电平3,.3V有效,如果ACIN

         0V会导致主板用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才能开机

六;读取BIOS内部程序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A:
这是笔记本的吧   待机条件  还没写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笔记本的吧   待机条件  还没写全哦

还有哪些啊,版主大婶指教一下

网友:
有的还要有35vpg信号 但是比较少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