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ld 不开机

楼主(2016-10-13):
华硕 x55ld 不开机 触发电流0.3左右 所有电感上都有电压
华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这款机子遇到过一次刷了就好了再不行的话吹下南桥试试

网友:
刷个BIOS,或者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先排除简单的BIOS 试试 论坛有原厂的bios资料

网友:
可能是桥,,华硕新机 桥cpu易坏,,电阻好像没出现问题l

网友:
刷一个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不过这个机器好像电流是不大...电流怎么跑?有没有到内存

网友:
这个电流不像BIOS

网友:
低电压板的 电压 电流是不高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