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板号mbx-237 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6-10-13):
机器开机0.230安  掉电  不开机  3 5v 都有

网友:
你先用风枪吹南桥试试,不行在吹下显卡

网友:
0.23的电流吹显卡有用吗

网友:
0.2的电流你查下 主板的基本供电都有吗

网友:
首查CPU供电

网友:
机器修复  加焊CPU好了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这台mbx-237 主板,也是经常开机到0.22A左右就掉电,偶尔一次能到1.3A显示,说加焊cpu能好,我现在试一下,看能不能好,马上验证你们的方法!!!

网友:
加焊cpu没有效果,,,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风枪吹了cpu供电旁边的3个玻璃芯片,推动一下,就好了,,看来是这个地方的芯片虚焊了!!

网友:
查下各个电压……

网友:
我的是到0.3A 掉电,我先弄下CPU 试试

网友(2016-11-13):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了cpu供电旁边的3个玻璃芯片,推动一下,就好了,,看来是这个地方的芯片虚焊了!!

感谢,我手头一台同故障的机器,按照你的方法,加焊VT1317后正常

网友(2017-07-25):
手头上有一台也是跑0.23A,但是掉电了就不能在开起来,应该是保护了,也加焊了玻璃芯片,等下看下结果

网友:
我这里的一台也是,加焊VT1317后正常的。

网友:
应该CPU供电没吧。。。。。。顶顶顶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玻璃晶体管坏了  看到那种管子应该首先怀疑

网友:
加焊了一样的故障,排除玻璃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是很难休呀

网友B(2020-04-20):
你这机子修好了吗。我也碰到这故障了,bios也刷了。就是没有CPU电压和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