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图象不正常

楼主(2016-10-13):
开机时海信LOGO是慢慢出来的,正常画面后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未遇到过这故障,听别人怎么说。

网友:
这背光有问题呀,,,,,

网友:
怀疑灯管是有问题

网友:
灯管换过,有人说是屏坏了, 我想确定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再烧久点会更模糊吧

网友:
屏坏了吧,可以多多试一下,换下

网友:
这机子没有多少修利价值了。

网友:
应该是瓶的问题

网友:
看起来是里面灯珠有坏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是屏坏了

网友:
拆开 真想就在里面 我估计是屏

网友:
真像是屏坏了,拆开看屏边上被掰掉一块玻璃

网友:
很明显就是屏幕坏了吧

网友:
图像应该反应很慢……。……。基本确定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