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已解决】账号和qq绑定问题的

楼主(2016-10-13):
问一下如果账号和qq绑定了,那要是qq被盗了,或忘记了,这个账号还可以和新的qq绑定吗

网友A:
可以的,先解绑了之前的QQ再重新绑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先解绑了之前的QQ再重新绑定即可!

哦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绑定QQ账号有什么用处呢?方便登录还是有什么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