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输出可以提升耳机音质,这不是玄学!

楼主(2016-10-13):
平衡输出可以提升耳机音质,这不是玄学!

  耳机的平衡连接是近两年热点所在,发烧友之间也时常会讨论起耳机平衡驱动时所带来的听感提升。很多人在听过以后认为平衡驱动能把耳机推得更好,同时声场也会更大。相信对于这类观点肯定有人会认为是玄学,觉得平衡连接只不过是噱头而已。其实,平衡连接是有理有据的,它确实可以带来提升。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什么是平衡输出?

  平衡输出在专业音频领域应用的很多,在录音设备中使用平衡连接可以允许采用更长的线材,解决音频线材过长从而引入噪音的问题,例如很多专业的麦克风都会使用XLR形式的接口,同时不少高端功放中也能见到XLR的身影。在麦克风当中使用平衡接口,主要是其传输电压较低,而且使用时往往需要很长的线材,所以很容易在传输过程中引入噪音,而平衡连接则是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耳机平衡接口的形式

(入耳式耳机常用四节式2.5mm接口用作平衡输入)

  要想体验到平衡输出,支持平衡输入输出的DAC、耳放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最为基本的条件。除此以外,耳机接口方面也有不少的学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平衡连接最大的特征就是2.5mm或是XLR形式的接口。

(XLR形式的平衡接口在头戴式耳机当中比较多见)

  无论是入耳式还是头戴式耳机目前都能采用平衡连接。出于体积、便携性等因素考虑,入耳式耳机倾向于四节式的2.5mm接口,而头戴式通常使用四针XLR接口。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索尼为首的部分日系厂商就使用了双3.5mm接口作为平衡输入。

(索尼在内的日系厂商使用双3.5mm接口用作平衡输入)

  三、如何获得具备平衡接口的耳机

  耳机的平衡输入属于是可选项,不少高端型号,比如森海塞尔HD800、拜亚动力T1二代、威士顿W60等均有原厂平衡线可以入手。另外,除了原厂线材之外,市面上还有大量的第三方升级线可以选择。虽然现在线材选择众多,但不使用暴力魔改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耳机都可以使用平衡输入。

(如果无法通过换线实现平衡输入,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实现)

  如果是入耳式耳机,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可换线耳机能都实现平衡输入。而头戴式耳机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很多单边入线的耳机,无法通过换线的方法来实现平衡输入。因为左右单元共用接地,无法实现分离,唯一的方法只能通过修改内部走线,更换母座的方式,风险比较大。

  四、平衡连接来自专业领域

  为何接口能成为耳机平衡连接的最大特征是和实现原理有关。其实平衡连接最早用于专业音频领域,是为了能够减小线材对声音所产生的影响。关于线材这一点很多发烧友深有体会,为了能减少线材所引入的失真,动辄好几千的发烧线材在HiFi系统当中无疑是常客。

(专业音频领域中经常使用平衡连接)

  而在专业音频中,线材同样也是关键,由于录音棚这类的环境,往往布线距离很大,容易在传输时引入噪音。另外,商用还要考虑成本问题,所以售价高昂的发烧线肯定就无法适用于专业领域,而平衡连接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诞生的。

  五、平衡连接是如何实现的

  所谓的平衡连接其实是这样的。首先,输出设备的会为每一声道准备两组一样的信号,随后将其中一组反相180°作为冷信号,而保持原有相位的是热信号。完成准备后,两组信号会通过平衡线发送至接收设备,当然在传输过程中还会引入一些噪声。

(平衡传输的原理)

(平衡传输的原理)

  接收设备在收到两组信号后,会将其中的冷信号再次反相180°,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原本的信号外,引入的噪声也会一同被反相,此时和热信号当中的噪声正好相差180°。整个平衡连接中,最后所要做的是将两组信号进行叠加,而过程中已经被反相的噪声就会被消除。

  平衡连接需要使用冷热两组信号,这就表示每一声道的音频信号传输,包括必要的接地在内至少需要三路信号线。而传输双声道音频信号时,即使在共用接地的情况下也需要五路,显然耳机四节式平衡接口并不能满足这个需求。

  六、耳机的平衡连接有什么不同

(耳机使用的平衡连接和专业领域中的有所不同)

  耳机当中所用的平衡连接其实并非真正的平衡连接,只是一种俗称而已,正确的名称应该是BTL(桥接式负载)输出。使用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消除线材当中所引入的噪音,而是为了降低左右声道的串扰以及提升输出功率。

  使用BTL输出时,耳机的单个声道的正负极会有两个运放分别驱动,而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利用正反相位的两组信号在较低的电压下获得更高的输出功率。同时还因为分离了左右声道的接地,降低了声道的串扰,提升了分离度。所以平衡输出将耳机推得更好,声场更大的结论并没有错,很多发烧友在听过平衡连接的耳机后也确实得出了这样的感受。

  七、耳机平衡连接真相

  耳机所用的平衡输出不是专业音频中的平衡输出,两者概念不同,专业名称是BTL输出,只不过是大家习惯这么叫而已。平衡耳放在电路设计上不同,并不是单纯地分离左右声道共用的接地,通过不同的电路设计,确实是能够有效地增加输出功率以及提升声道分离度。所以耳机的平衡连接不是玄学,是可以带来提升的。

网友:
这个太高级  烧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