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刷机报40

楼主(2016-10-13):
IPAD5刷机报40,报硬盘错误。测硬盘供电3V正常。有没有修过的?
刷机

网友:
4014是cpu上盖

网友:
不是,后面报40,是硬盘问题吧?测3V供电正常。

网友:
先换个盘再说啦

网友:
拆硬盘看下 如果是好的 就动CPU上盖吧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硬盘数据错误 仪器修复下

网友:
先修复一下硬盘资料或者换硬盘试试吧